PRO的電調

楼主(2009-06-04):
PRO的電調想請教一下大家都是安裝在什麼位置的
我發現安裝在電機座下(即側板內,溫度可能會比較高)
問題嚴重嗎?
单选投票, 共有 110 人参与投票

网友:
LZ

這個沒問題的,大都是安裝在側板內的

請安心使用

网友:
我的是装在内测的,电池板下面,连续两天飞了两块电池都是第一块飞完电调55度左右,第二块飞下来65度左右,因为时间关系没有飞到第三块,不知道会不会75度~
周末有时间试一下。

网友A:
记住一句话。。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电调的上限在95°。。。自己注意把。。65左右是良好的。 75一下都属于正常的。。大于85就要注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住一句话。。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电调的上限在95°。。。自己注意把。。65左右是良好的。 75一下都属于正常的。。大于85就要注意了。。。
你們一般用什麼測溫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們一般用什麼測溫度?

AXIAL的测温器。

网友:
我还是弄在外面保险一些阿~

网友:
夏天到了,外面保险一些阿

网友B:
夏天就别连续飞,不然就算电调不挂,电机也会受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夏天就别连续飞,不然就算电调不挂,电机也会受不了的

430sp电机没有问题,我已经连续试过了,温度稍高,但是一直稳定在那个温度

网友:
电调不是那么容易挂的,试过连飞6块航线

网友:
电调不保护就行我连飞10块电

楼主:
我上次飛了2個電,居然保護下來了,馬上檢查,電機熱的不行....
我沒開3d,一般航線也這樣,,,,,,,,,,郁悶

网友(2009-07-09):
里面好看些

网友:
 看看大家的意见,正准备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