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有人问串列涵道的问题,忽然想起了。。。串列桨

楼主(2009-06-04):
大家看看图,觉得可行不~?
我是指获得双倍推力~

两个5x3的小桨

两个5x3的小桨

电机2018 / kv 1500

电机2018 / kv 1500

网友:
你想太多了 !!當心冒煙給你看到!!!

网友:
这样只能获得大概1.5倍推力和双倍的发热量。不可取。不过低KV电机应该可以。
应该是这样的:上10寸浆的电机可以串列2只6寸浆(大概); 上8寸浆的电机可以串列2只5寸浆(大概)。

另外  问问楼主你在哪里看到的 串列涵道问题 我也想了解。谢谢

楼主:
主要是飘飘这类的腰推JJ桨尺寸有限制。。

TO大厨~涵道问题我在这里看到的
http://bbs.5imx.com/bbs/redirect.php?tid=303108&goto=lastpost

坛子里的夜猫子还真不少。。。

网友:
嗯...正考虑这个呢.楼主的帖子咱就进来观光了..学习板凳的经验.....

网友:
串列浆在军机上是有的,不过推力不会像你说的那样得到双倍

网友:
得到双倍

网友:
不行,我试过了!

网友:
郁闷!

 你这不是串列桨,这是四叶桨!串列桨应该是前边的螺旋桨向一个方向转(如是顺时针方向转),则后边的螺旋桨向另一个方向转(如是逆时针方向转)。

网友:
这样做相当于将浆加大了,具体加大了多少应查找相应的计算公式。

网友:
不知道四叶桨的效率好何。但看到小日的F3A,都出现过,就是不知道是同向还是反向的串

网友:
看着不错 估计效果不行```

网友:
再加一个桨是不是就3倍推力???

效率最高的是单页桨——只有一边的桨叶。

桨叶越多,之间的干扰越大,效率越低。

真飞机采用多页桨,是因为发动机功率越来越大,但是桨叶不能无限加长,所以采用的折中办法。

而串列的桨,更重要的作用是共轴反转,相互抵消扭力。

网友:
这贴让我想起来3g的一个贴,意思和这个一样,很搞笑。说多加了一支桨拉力就翻一倍,原拉力500克就变1000克,再加一支就是1500克,要是4支就是2000克。

网友:
上次手上的9寸桨炸光了,就把2个8寸桨串起来用,结果拉力还没一个9寸桨大。电机是xxd的2217,kv1000

网友:
呵呵,等于4叶桨了!得换底KV电机,否则等着冒烟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