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防水的烦恼(附带跑船视频)

楼主(2009-06-04):
大家的电调防水不知道做的怎么样,是不是有电调受潮的烦恼啊?有谁有更好的防水防潮办法,让电调更安全,我的电调用了没多久,就出问题了,初步判断的电调受潮,水冷正常,没发现水冷漏水。上段浙大紫金港的跑船视频,刚刚下水的船一直没全油门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YwNzYxMjQ=.html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YwNzYxMjQ=.html

网友:
先用电吹风吹干,再用704或者705胶灌封。(704白色,705透明)

网友A:
调得不错了麻。速度应该近90km了,有机会放gps上去测测。
有没有想过,换个电机,上v935试试

网友B:
做个铝盒子把电调放进去,在电线和接缝处用硅胶密封,及防水又不影响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得不错了麻。速度应该近90km了,有机会放gps上去测测。
有没有想过,换个电机,上v935试试

速度够了,安全第一,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铝盒子把电调放进去,在电线和接缝处用硅胶密封,及防水又不影响散热
有点不明白,请教详解

网友:
怎么方法越来越重…我直接用环氧封管脚就算了

网友:
LZ是紫金港的啊?学弟哦,我是老玉泉的,呵呵,那是很久很久以前了。
加油加油。

楼主:
没有好办法吗????

网友:
你这个肯定是电调内的水冷块有细微的渗水,建议楼主把水冷块拆下来,加水压测试,确认无渗漏后再做密封,你的受潮不是因为船进水造成的,而是水冷块的问题!!!

网友:
能说下是什么船,和详细配置吗?
想学学。。我的650MM电O最高也就50-60KM(GPS测)
怎么都上不去,到底是动力搭配原因还是船体的原因

网友:
这个是虾艇
MONO想跑这个速度难度不是一般的大了
电调受潮不一定是水冷漏水,也有可能是电容漏液,我最近就经历过一次电容漏液事故,幸好MOS管没烧,换了个大水塘就OK了,当然你也要检查水冷是否漏水
电调防水,可以买704或705硅胶把电路板封死,留下MOS管的黑体再加水冷,注意电容的根部一定要封好,加水冷外面套一层热缩膜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