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下各位老鸟

楼主(2009-06-04):
以前玩LAMA,但一直向往的还是飞固定翼,想问问配件的事情, LAMA 的
电池
~可以用到飘飘机上吗?毕竟我有4个电池不想浪费了。。呵呵
还有就是~~LAMA的那个控。能用到飘飘机上吗??如果可以用需要配个什么样的接受????
3Q

网友A:
4块电池完全可以用,我的飘飘机就是要用7.4V800MAH电池最适合了 ,ESKY的遥控器也可以用,当然接收机最好配个ESKY的接收机最好,这样就不用担心兼容问题,其实我到今天为止才知道四合一的接收机也可以飞固定翼,而且他还是6通道的,不过这需要自己去改过,如果你的四合一接收机是闲置的,或者不怕麻烦就去改一下,具体我也没试过
看看这两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B%B9%CC%B6%A8%D2%ED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楼主:
如果 LAMA 那个控 加ESKY 的接受 应该要什么型号的接受?

网友:
绝对没问题的,我本人觉得E-SKY的控确实不错,0404B我用了3年现在还没出过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