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T板机床问题

楼主(2009-06-04):
在论坛里潜了很久,看老手做的很多机床,都好复杂,有没有专门用来切割KT板的机床,其实用刀片切KT板很方便,可对于新手来说,炸一次机就得做一次,如果可以用电热丝当刀头,切割KT板,用不了多大的工,做出来的KT板也很标准,多好啊。直接从电脑上输出图形,对切割的速度也没有要求,另外成本越低越好,请各位老手出点主意吧!或者提供相关资料也行!谢谢!

网友A:
深挖老贴三千遍,不会做机也会懂

网友B:
搜索关键字 热切割
淫得一手不难,难的是淫得一被子好湿

网友C:
搜论坛要仔细,那么多的说。给你提一个,搜6eyesdog的帖子

楼主:
谢谢各位了,其实我是搜了好久,只是看到都是加工木头的机床。。。。

网友D:
听你的意思应该和泡沫切割差不多
你用“泡沫”作为关键词搜
可以找到很多泡沫切割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