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充电器有用过的吗?说说

楼主(2009-06-04):
刚在网上找的,是一款不用串冲头的平衡冲,有用过的说说怎末样,现在买个充电器很眼花啊

产品介绍
iMax-B6+智能充放电器,是运用内置高性能的微处理器的高科技和专业操控软件的快速充电/放电器,包含温度检测器,智能锂电池平衡器。

性能参数
输入电压: 11.0 ~18.0 volts
电路电压: 交流电 ~直流电 (DC 11.0~18.0V/5A)
最大充电电功率 50W
最大放电电功率5W
充电电流范围: 0.1 ~5.0 A
放电电流: 0.1 ~1.0A
充Li-Po时的平衡电流: 300mAh/cell
可充NiCd/NiMH: 1~15cells
可充锂电: 1~6 串联
Pb电压: 2V~20V
重量: 404g(净重)
外形尺寸: 133x97x33mm

产品特性
1 优化的操作软件
当充电或者放电时,B6+会自动控制馈电电流。特别是对锂电池,它能够阻止因使用者的失误而充电过量甚至引起爆炸。或在错误连接时自动断开电路并提供必要的报警。这款产品的所有程序靠双向连接和通讯来控制,达到最安全状态,一般不会出现问题。所有的一切设定都可以通过设置软件来实现!

2 内置独立的锂电池平衡器
B6+内置单片电池电压平衡器,因此在充锂电时,不再需要连接外置的平衡器以实现平衡充电。

3 单块电池平衡放电
在锂电池组在放电的过程中,B6+也能够单独监控和平衡每一个电池,如果哪一个电池的电压不正常,错误的信息将会提示并自动中止操作!

4 能适用各种锂电池
B6+能适用于各种锂电池, 如Lilo,LiPo和最新型的LiFe系列电池。因为化学特性的不同.你能选择他们中的任何一种。

5 锂电池的“快充”和“储存”模式
给锂电池充电有不同的目的,“快速”充电能减少充电时间,“储存”模式能控制电池的终止电压,以便能长时间存放,并保护电池的使用寿命。

6 最大化安全
三角压降感应:
一种自动充电电流关闭程序,其工作原理是三角压降:在电池电压上升至最高点而开始回降时,将充电电流关闭直至完成充电。

7 自动充电电流限制:
当NiCd 或者NiMH在自动模式下充电,你可以设置充电电流的上限值,这对低电阻和小容量的的镍氢电池在自动模式下充电很有用。

8 容量限制:
充电容量以充电电流乘以充电时间来计算。在设定了最高充电值的情况下,当充电容量超过最高限额时,程序将自动停止充电。

9 温度限制:
充电时,电池由于内部发生化学反应,温度也将相应增高。如果对充电器设定温度限制,在温度到达最高限额时,程序将强制结束充电。该功能需要外接温度感应器实现。

10 充电时间限制:
对充电时间进行限制也可以防止因操作失误而造成对电池的损坏。

11 输入电流监控器:
为保护用作直流输入的车用蓄电池在电流输入时不受损坏,对其电压进行一直的监控。当电压下降至下限时,充电过程将自动关闭。

12 最人性化的模型专业充电器
有专门配制模型专有的接收机充电插口,发射机充电插口,点火电充电插口,还有万用的鳄鱼夹等一些模型常用的充电插口。
(附充电线图)

13 最为方便的鋰电池平衡专用插口,设有单独的2,3,4,5,6充电插口,还有外接反接排线
(附充电插口图及正确的接线图)

14 数据储存/载入
为方便使用者,这款产品能储存最大五个不同电池的数据。你能够保存电池持续充电/放电程序的数据,这些数据能在你需要的时候被调用,不需对程序另行设置此步骤就能实现!

15 循环充电/放电
可以反复1-5次持续循环充电/放电或放电/充电。最大化激活电池的活性。

产品配件
JST-XH 插槽用来充电和平衡充电2-6 Li-po。
配不同的插头为了方便让你充不同的电池。
可自行购买的附配件。

技术参数:

产品名称:iMax-B6+多功能智能充放电器
厂家编号:iMXB6+
性能参数
输入电压: 11.0 ~18.0 volts
电路电压: 交流电 ~直流电 (DC 11.0~18.0V/5A)
最大充电电功率 50W
最大放电电功率5W
充电电流范围: 0.1 ~5.0 A
放电电流: 0.1 ~1.0A
充Li-Po时的平衡电流: 300mAh/cell
可充NiCd/NiMH: 1~15cells
可充锂电: 1~6 串联
Pb电压: 2V~20V
重量: 404g(净重)
外形尺寸: 133x97x33mm
现在是多功能的充电器遍地都是,但是想找个比较精确和快速的充电器却不好找,大伙说说这个吧

网友A:
这种充电器充锂电一样是要串冲+平衡头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充电器充锂电一样是要串冲+平衡头充

大电流就是要这样。要不平衡充线吃不消!

网友:
不光是电流的原因,也是平衡头接法的原因。
对于这种廉价的将所有2s-6s平衡头放在一起的充电器来说,平衡头那里是不接充电电源的。充电电源从t插那里过来。

这个充电器和b6没什么本质区别。

网友(2009-07-26):
还以为真的是纯粹的并行冲, 却原来是这种倒退的设计.

LZ要想找并行冲可以买HIROBO的充电器, 真正的非分压冲, 可惜只能冲到4S, 我曾经发过我的HIROBO冲的图, 搜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