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曲线与电调效率

楼主(2009-06-04):
昨天在群里听帅呆说油门曲线设置成100-100-100电调效率比100-90-100要高
为什么?谁知道?

网友A:
纯螺距变化应该比带油门会更灵活

网友B:
MOS管全导通肯定比折腾来折腾去的曲线效率高

网友B:
问题是,就算全100油门,掉转还是难免的

网友C:
电调效率跟马达效率关联的,100%油门一般马达工作效率显然不在最佳状态.

网友D:
你们都是高手阿~

网友E:
電機的3D油門曲線個人不建議使用全油門
建議設成100 80 100,再搭配混控設定升降對油門、副翼對油門、尾旋對油門
好處是可以減輕電池的負擔又可以有扭力的表現
對0度的掌控要求可以略微低一些
供參考~~

网友F:
还是要通过实践来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