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004拆掉平衡锤貌似没什么变化啊

楼主(2009-06-04):
前些日子平衡杆炸断了,换的时候有一个平衡锤的内六角扭花了,拆不下来,又见论坛上有人说不装比较难飞,更加灵活,.但是我的实际感觉是……原来有平衡锤的时候只能刷锅……现在没了居然能悬停了……诡异!!平衡锤到底有什么作用?造成控制延迟?还是增加稳定性?另外,新手练悬停把004的平衡翼调成小的攻角(大约10度)真的很有用…………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本来也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
就跟Pro没配平衡锤我飞着也觉得很稳,回去我也试试把004平衡锤卸了。

网友A:
平衡锤甩动后,因为平衡惯性大,所以能增加陀螺 特性,同时因为惯性大了,平衡性也好了,看看喇嘛不就明白了

450pro无需平衡锤,因为,副翼的质量较大,所以 惯性也大!

如果副翼换了波纤的,你会发现丫,鸡鸡好稳

不过004没这个必要 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衡锤甩动后,因为平衡惯性大,所以能增加陀螺 特性,同时因为惯性大了,平衡性也好了,看看喇嘛不就明白了

450pro无需平衡锤,因为,副翼的质量较大,所以 惯性也大!

如果副翼换了波纤的,你会 ...

Por用的是碳纤...非常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衡锤甩动后,因为平衡惯性大,所以能增加陀螺 特性,同时因为惯性大了,平衡性也好了,看看喇嘛不就明白了

450pro无需平衡锤,因为,副翼的质量较大,所以 惯性也大!

如果副翼换了波纤的,你会 ...

怪不得去掉平衡锤之后一直要右打方向才能飞 我还以为是4IN1或者尾马达呢 原来是这个原因啊 那平衡翼弄成小攻角就比较容易悬停是什么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