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机会和2.4G产生干扰吗 !!

楼主(2009-06-04):
本人的汽油机炸机了    有朋友说是汽油机干扰2.4G      我用的是DX7的2.4G     有人建议我用PCM的     谁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了

网友:
真的假的?我的ASSAN2.4G正打算用在28C的汽油机上!ASSAN据说不会受到汽油机干扰的!

楼主:
是真的了 我损失惨重呀 摄象机都坏了 云台

   大桨   主轴  尾管  尾支撑 等等     还好没炸到人  和汽车   要是炸到了   就不得了了

网友:
  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的两样东西,怎么可能有干扰?

网友A:
楼上,你还别不信~我的KDS2.4就是对汽油机杀了.只要一发动,马上丢信号~全部舵都无反应~改天将接收装到尾巴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你还别不信~我的KDS2.4就是对汽油机杀了.只要一发动,马上丢信号~全部舵都无反应~改天将接收装到尾巴上试试~

晕。。。那您确定用甲醇发动机的时候是正常的吗?总觉得是KDS质量不行,被震坏了吧。

网友A:
回楼上  甲醇上我还是很满意的,一直飞600。汽油机上换过4个接收~一模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楼上  甲醇上我还是很满意的,一直飞600。汽油机上换过4个接收~一模一样

真是见鬼了。按理来说汽油机的振动应该更小

网友:
不是震动的问题。我估计应该是汽油机的跳火的问题

网友:
alan 用的就是DX7 ,也飞油机啊

网友:
晕 我 说的 是 汽油机

网友:
LZ,情况好像相反吧,很多换2.4G的就是因为汽油机对PCM的干扰。

网友:
建议在点火器上套磁环,我没有飞过汽油机,但判断这个是EMI(电磁干扰)引起的现象。接收机远离发动机点火器也很重要,说的不对的话请楼下拍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