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DIY机床电机选择的问题

楼主(2009-06-04):
最近准备做一台微型DIY车床,大概有电脑键盘那么大,现在我主要的问题是如何选择一台便宜可靠的电机

这台电机要求能
1.长时间运转
2.交直流不限
3.速度适中,1000多转
4.速度并不一定需要调节,如果能方便的调节,更好
5.体积不能太大,总共车床也不大。
6.功率在200W以下
7.获取容易
8.噪音小

我现在看到淘宝上不少人卖家用缝纫机的电机,功率在150W左右,尺寸似乎也不大,最高转数在8000左右,不过一般有一个脚踏板调速,获取也比较容易,淘宝上一堆,家附近也有缝纫机的门市部,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意见,说给我听听吧,谢谢啦。

网友A:
建议用 滑板车电机  比缝纫机电机耐用的多  而且调速器 也好取得

网友:
确实不能买缝纫机电机,它转速太高、噪音大,关键是寿命短啊。我认为,做小车床用永磁电机挺好的,它转数适中、可以方便的改变旋转方向。这样的二手进口电机价格也不贵。

网友:
无刷的电机比较耐用!

网友B:
按LZ的要求洗衣机电机最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LZ的要求洗衣机电机最合适.

我也是这么想过,不过我时间精力不多,所以收集旧洗衣机或风扇的电机还是挺麻烦的。

网友:
无刷的电机好,用着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 滑板车电机  比缝纫机电机耐用的多  而且调速器 也好取得

我看中taobao上的24V250W的直流滑板车电机,有控制器和调速器,不过还有问题

1.电源可以使用24V输出,350W的开关电源吗?我不想用电池
2.如果用电池,我看到的基本是12V的,是不是要双电池串联呢?

网友:
还是用交流电机吧,取电方便,200W的太小了,用了你就知道,去找找电机修理店,一般有很多旧电机,种类也很多。

网友:
24伏电机还是用变压器吧,开关电源是不适合的,开关电源是不能超出额定输出工作的,过载要么保护要么烧掉。

网友C:
干脆买个手电钻或者手持雕刻机吧。 便宜,才不到一百块。调速方便。自带调速开关或者买个电钻调速器串入电源即可。

网友D:
我有一个抽油烟机拆下来的双速电机,160W。

网友E:
我只想知道楼主的机体如何构造,可一定要上图啊。
机体造好了再选择电机也不迟,置顶贴中有个自制无刷直驱的,噪音小,寿命长,推荐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只想知道楼主的机体如何构造,可一定要上图啊。
机体造好了再选择电机也不迟,置顶贴中有个自制无刷直驱的,噪音小,寿命长,推荐之。

车床的托板导轨已经做好了,面积大概和台式机键盘差不多,要稍微长50mm左右,所以电机不能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脆买个手电钻或者手持雕刻机吧。 便宜,才不到一百块。调速方便。自带调速开关或者买个电钻调速器串入电源即可。

串励电机寿命短,噪音大。手持雕刻机转速高,扭矩肯定小,用在金属加工机床上基本很难

网友:
永磁的耐用,无刷的噪音小,160~200w,皮带传动........

楼主:
真是左右为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个抽油烟机拆下来的双速电机,160W。

能具体描述一下吗?是单相的吧,体积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