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C 想改手.

楼主(2009-06-04):
想问问有改过10C手法的老鸟们..
10C改手简单吗?
本人只改过 6EX 很简单 就是换换压片 换条弹簧就得了!
不知道10C是否也一样...
  多多指教

网友A:
差不多就是换换压片 换条弹簧就得了!

然后同时按住液晶屏左侧的MODE和END按钮开机,就可以设定软件中的手的模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就是换换压片 换条弹簧就得了!

然后同时按住液晶屏左侧的MODE和END按钮开机,就可以设定软件中的手的模式了。

谢谢!   6EX改多了. 就是10C没有拆过.. 所以想问清楚后再拆...

网友(2010-03-20):
改了以后接电机,还是不能转,还滴滴的响!接舵机就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