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2桨夹小改进,取出损坏的轴承外圈。

楼主(2009-06-04):
使用V2桨夹的朋友都可能碰到过里面的4*7*2.5(或3*7*2.5)的轴承损坏,内圈脱落,只剩下外圈卡在桨夹的经历,这时这个外圈很难拆除,因为无法受力,就算加热也很难取出。这里告诉大家一个经验:
1.先将外面的4*8*3(或3*8*3和推力轴承)轴承取出。
2.用扁锉刀将里面的台阶锉个小缺口,然后用1.5的内六角批从里面往外敲,这样可以很容易取出那个卡死的外圈。
     另外为了下次维护方便,我建议你将桨夹的台阶磨2个缺口,深度基本和4*7*2.5轴承的外径相同或略浅,这样下次碰到轴承损坏的时候,就很容易从后面将这个卡死的外圈敲出来。
()的内容指改用3mm横轴的V2桨夹。

网友:
不用这么复杂,轴承不上胶就可以了。

网友:
照片很清晰,桨夹好像很惨....

网友:
倒是个好办法,就是功夫不小。

网友:
没必要这样吧?我都是卡在虎钳上直接钻掉 其实钻头如果快点的话直接就能带出来 都不下铁削

网友:
大桨夹好象已经千疮百孔了

网友A:
老冰一天炸几次,你说他的机子能好吗?

网友:
这个确实是个难题,难道就没有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冰一天炸几次,你说他的机子能好吗?

 老冰还是身体好啊~

网友:
 有那么复杂吗?我记得我都是用尖嘴钳口顶住旋几圈就出来了

网友:
我遇到几次这个问题了!
昨天终于找到解决V2大桨夹的一个办法:用报废主轴顶住轴承外圈的边,用钳子一点一点的敲,记住要慢慢敲,不能一次用力过大,把轴承的边敲毛了就没有办法了,可惜昨天没有拍照!

网友:
技术就是这样出来的

网友:
天涯明月刀,你详细发图介绍一下经验啊

网友:
这桨夹还用的??

网友:
按照LZ的做法处理过的桨夹重量上会有偏差了,在加速运转时就会出现不平衡的!

网友:
热风枪一吹,用东西稍稍一顶,很轻易的就下来了啊!不过没几个有这个条件的,LZ的方法还是要顶!

网友:
前天刚遇到这难题!是SJM的360T1的浆夹里面最后一个脱珠取不出来了!早点看到LZ的方法乃是个好方法,不过SJM的浆夹可以塞5个4*7*2.5轴承的,后来放弃了照塞了4个进去不过一样的可以用呵呵

网友:
这飞机可以想像有美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