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新手提问

楼主(2009-06-04):
单桨的450和双桨的3通道玩具电直,哪一个悬停控制容易?

网友:
应该是450吧

网友:
楼上的误导,450不摔几次一般都不会悬停,双浆的容易

网友:
當然是小三通~
只給油門~不用控制也能懸停~

楼主:
哦,现在3通玩具都悬停不住,单桨就算了吧

网友A:
LZ为何不买LAMA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为何不买LAMA呢,

lama是3通玩具和450之间的过渡机型?

网友:
要上就直接單槳~樂趣大很多~

网友(2009-07-30):
不行

3通的飞不了

网友B:
450练习悬停最好 飞机稳 安全 我就是拿450练的 一次都没炸过 听我的买450在家里练 一天就能学会悬停了。

网友:
我借地方问下如何发新帖啊?看不到“新帖”的字样

网友:
450如果电子设备好点,应该是450!

网友:
引用 网友B:
450练习悬停最好 飞机稳 安全 我就是拿450练的 一次都没炸过 听我的买450在家里练 一天就能学会悬停了。

你家倒是够大的哦。!

网友:
直接450吧   飞起来很稳的   但是就是要多练练模拟器   在上   这样会比较好点

网友:
450单桨的悬停新手没有2个月能四面悬停我就很佩服了,我曾经玩了2个双桨的4通飞机后上了450,半个月离地都是秒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