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磨+金刚石磨片磨刀很好

楼主(2009-06-04):
学DX们用开孔器铣平面,正好利用手上掉一个牙的镶合金开孔器,先用砂轮磨,根本不行,合金牙都磨园了,那日突然想到如此这般,嘿嘿 成功了!!将来再D个刀架 精确的磨就有办法了,金刚石磨片大约16元吧 N多年前买的。连接轴有点跳,今后改正有事做。
电磨+金刚石磨片

磨的锋利但是形状不好,让大家见笑

网友:
磨片哪里卖的?

楼主:
一般卖工具的都有吧 套包上面 刚刚看了 40MM直径的片是5元左右 秸秆 1元多些

网友:
开孔器刃口磨得角度好像不太对。

楼主:
初次磨刀 手法不行 秸秆用老了磨片跑偏 俺还得努力

网友:
线速度会不会太高了,要注意

网友:
是个好办法。

网友:
电镀金刚石磨出来的口会比较粗,还是树脂结合剂的好用,可以磨出接近镜面。

网友:
做个工作台加个打点滴的做水冷用个饼干罐做防水罩,我就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