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齿盘和铜齿间的间隙好像会影响震动

楼主(2009-06-04):
正序浏览
记得我有一个旋翼头太震了,换到别人的飞机上面测试(连同大齿下齿盘),却又正常的很。
这么是我的机身问题
回来后我换了机身主轴座轴承,
电机
,铜齿,脚架(怀疑共振),还是不能解决。
前几天狠心又换套新的旋翼头,飞了几颗
电池
后又震。一看是O圈被挤出来。不过震动不应该怀疑O圈
因为之前用一体化的O圈一样震。
然后我突发奇想,震源是不是我的大齿这边的问题?我平时喜欢把大齿间调的很宽。
于是我把间隙调小一点,抓在手上感觉好像安定了些。。。

网友A(2009-08-18):
原帖由
shadowsnow
于 2009-8-18 07:33 发表
所以大齿盘我用原装YT的
虽然贵一点,用着舒服就好。

网友B:
所以大齿盘我用原装YT的

网友C:
大齿盘不是正圆,
有大拇手指按住大齿盘轻轻转动,找出空隙最小的地方, 做一个标志. 然后和马达齿之间找出相当的距离
个人意见

网友D:
又见王子排震

网友E:
 我也遇见同样的问题

网友F(2009-06-06):
电机轴的虚位也会造成空中震动和扫齿的。

网友G:
关于扫齿,我是深有感触啊,我空中扫了3次大齿盘.

网友H:
用YT的铜齿的确好很多

网友I:
主要还是大齿圆度不够,自然产生噪音和震动,扫齿和齿间隙及材料关系也很大的,有些副厂大齿就是很容易空中扫齿

网友J:
是有这样回事~
不仅间隙会影响震动,铜齿的齿面曲弧度也有影响——某些副厂的铜齿不仅震动、噪音大,而且容易莫名其妙地扫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