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怎样才能把主轴憋住

楼主(2009-06-04):
我想换四爪卡盘,怎样才能把主轴憋住,另外主轴憋住后,用一根铁棍插在三爪卡盘中间起到杠杆作用行不行,能不能把三爪卡盘别坏了,谢谢

网友:
简单
焊上

网友:
我看有人用锤子把憋三爪卡盘

网友:
LZ意思是不是想把卡盘和法染拆下来
我是用刀架卡住卡盘然后用手拉皮带就拧下来了

楼主:
谢谢各位,谢谢楼上,就是这个意思,我想把三爪的换下来,换个四爪的上去,车个方形的东西

网友:
把机床打到最低速,此时主轴阻力最大,反拧卡盘就能旋下来,可以用铁棒别住。还有种方法需要技术,在靠近卡盘的导轨上垫一块木板,把三爪旋出一点,找一木锤或合适的厚木块垫在三爪一只爪与导轨之间,车床打最低速开反车,皮带打滑时冲击几下,这种方法主要解决比较紧的、比较顽固的卡盘法兰,一般大车床都这样换,我原来干C620时师傅就这样教的!

网友:
我小时候试过用橡皮筋把我的主轴憋住的,长大后就没什么东西能把它憋住了

楼主:
谢谢6楼,这样能不能把卡盘别坏

网友:
在卡爪和导轨之间垫木块

网友:
这卡盘的法兰盘是用罗纹和主轴连接的,一般应该有一个锁紧罗丝。换卡盘时要先把它拿下。

网友:
感觉是先用开口拆法兰和卡盘的六角,再拆两头都能上的连接内螺丝

网友:
我以前干过车床,就是低速反车,用一块铜棒定在卡盘爪和床面之间,就旋下来了。

网友:
顶在卡盘爪和床面之间

楼主:
多谢各位了

网友A:
解释一下:电脑卡了一下给别人评分时跳转到了你的页面,结果评给了你,走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释一下:电脑卡了一下给别人评分时跳转到了你的页面,结果评给了你,走火了..................

哈哈,我捡了一个便宜,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