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铣 (BF20) 的数控改造

楼主(2009-06-04):
买小铣时,原已打算将小铣改为数字控制。
在买机机的同时,已一起定购了控制卡,步进马达,以及控制用的笔记本。
除了控制卡外,都是二手货。
翻遍众大虾在坛子里面关小铣改数控的帖子。
再因应自已的需求,先行将改造的方案定下来。

以下是扒文後的一点心得。
不是这方面的专业。只是想表达一下制定改造方案的思路历程。
+++++++++++++++++++++++++++++++++++++++++++++++++++++++++++++++++++++++++++
1. 精度
    - 马达及其控制
                                                         低           较高          高
                                                  =======   ======    =====
        步进马达 + 开环回路          X
        步进马达 + 闭环回路                             X
        伺服马达 + 闭环回路                                            X

    - 丝干
                                                      低             高
                                                 =======   ======
        跟机的梯形丝干                  X                              (须处理回差)
        滚珠丝杆                                             X

2. 速度
     - 马达及其控制
                                                      低       较高     高
                                                   ====   ====   ====
        步进马达 + 开环回路        X
        步进马达 + 闭环回路                     X
        伺服马达 + 闭环回路                                X

    - 丝干
                                                低        高
                                              ====    ====
        跟机的梯形丝干            X
        滚珠丝杆                                     X

    - 导轧
                                               低        较高
                                             ====    ====
        燕尾 (不改造)               X
        燕尾贴塑                                     X

3. 改造难度
     - 马达及其控制
                                                  低       较高      高
                                                ====   ====   ====
        步进马达 + 开环回路       X
        步进马达 + 闭环回路                  X
        伺服马达 + 闭环回路                             X

    - 丝干
                                             低         高
                                           ====    ====
        跟机的梯形丝干         X
        滚珠丝杆                                    X     (须要对小铣作稍大的改动)

    - 马达跟丝干的连接
                                             简单     稍复杂
                                            ====    ======
        连轴器                          X                        (须要配合较大扭力的马达)
        同步轮                                         X         (可通过减速增加马达的扭力)

    - 导轧
                                    低         较高
                                  ====    ====
        不改造                 X
        贴塑                                    X   (须要对小铣作稍大的改动)

    - 手动控制
                                     低       较高
                                  ====    ====
        不保留                  X
        保留                                  X

4. 零件购买难度
                                                 易      较难     难
                                              ====   ====   ====
       步进马达                          X
       梯形丝干 (跟机的)         X
       伺服马达及控制器                       X                     (可能只是我没有购买的途径。)
       滚珠丝杆                                                  X          (新的太贵。高质的合尺寸的二手货,
                                                                                      可遇不可求。)

5. 投资
     - 马达及其控制
                                                    低       较高      高
                                                  ====   ====   ====
        步进马达 + 开环回路        X
        步进马达 + 闭环回路                    X
        伺服马达 + 闭环回路                                X

    - 丝干
                                                  低        高
                                               ====    ====
        跟机的梯形丝干              X
        滚珠丝杆                                      X

    - 导轧
                                          低        较高
                                        ====    ====
        燕尾 (不改造)           X
        燕尾贴塑                                X
++++++++++++++++++++++++++++++++++++++++++++++++++++++++++++++++++++++

考虑到其实自已只是间中造点小东西,
精度及速度都不是问题。
加上动手能力比较低,时间比较紧绌,银两比较短缺。
最後定下一个工能低,改造难度低,投资低的方案。

1. 步进马达 + 开环回路
2. 不改滚珠丝杆
3. 导轧不贴塑
4. 保留手动控制

在之前装好的数显标尺的协助下,
先将 X轴及 Y轴造好。
再用 X轴及 Y轴的自动功能完成 Z轴。
感觉就是爽。
在家的时间不多。在外工作。
买东西也很艰难。买颗锣丝都要靠X宝。
断断续续,最後终於改造完成。
雕了个小东西,奖励自己一下。

此外,很欣慰。
没有在机机上淘个洞儿,挖个坑儿,就将小铣的数控改造完毕。
稍为测试一下,发觉成效还可接受。
报告完毕。希望可以作为一众 DIY 社群的叁考。

P.S. : - 在坛子潜水一段时间。获益良多(其实是深受涂毒)。
             借此作出一点回馈。盼能做到抛砖引玉之效。
           - 不要问我索取图纸。因为从来没有画过。只是拚拚凑凑,修修改改下糊弄出来的。
           - 不要问我技术上深入的问题。不是这个专业,不好糊弄。
           - 不要问我花了多少银两。LP 看到不好。
             总的来说,应该比现买的便宜点吧。
             也不用计较太多。都是享受 DIY 的乐趣嘛 !

Y轴

Y轴

Y轴

Y轴

Y轴

Y轴

X轴

X轴

X轴

X轴

X轴

X轴

Z轴

Z轴

在联轴器内孔用丝锥攻了16x1.5mm 的内牙

在联轴器内孔用丝锥攻了16x1.5mm 的内牙

网友:
改的真不错 我想吧d250改了 想了好久了 今天刚把驱动板定了 其他的还在考虑

网友:
很好很强大,继续上图

网友:
手搞的都没

网友:
 改的真好呀

网友A:
很不错的说,要是把Y轴电机轴打孔,手轮安到电机轴上,更好些.

网友:
十分强大啊,你们的皮带轮和皮带都哪里搞的,都那么合适!

网友:
整个费用?材料型号及采购,建议BF20厂家抓紧机会,潜力巨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的说,要是把Y轴电机轴打孔,手轮安到电机轴上,更好些.

也考虑过。但房子太小。
这样改动後,工作空间不足。
其实改数後一段时间,就没有再用手轮了。
数控就是省劲。

楼主:
引用 网友B:
57电机?

86。跟控制板一起在 X 宝买的。
有点旧。但能动就算了。

楼主:
发个视频。[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148965&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网友C:
用的什么控制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什么控制板?

SINYU 五轴CNC接口板 + SINYU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
不是广告哦。

楼主:
随便造了点什麽的。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149835&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网友A:
电机线护管接头,来个特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线护管接头,来个特写看看

网友A:
用啥胶粘的,电机长时间工作要发烫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啥胶粘的,电机长时间工作要发烫呀

用热溶胶粘的。
86 电机连续干了 3, 4  小时,还未发现问题。

网友:
轴的端面上有条龙?

网友C:
LZ这个86电机是不是86*86*98的3A 1.5的A5109-9412K的电机,淘宝上要150两银子的电机,使用时感觉力道如何?我想问问这个电机用起来可靠不?你雕的龙照片看起来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这个86电机是不是86*86*98的3A 1.5的A5109-9412K的电机,淘宝上要150两银子的电机,使用时感觉力道如何?我想问问这个电机用起来可靠不?你雕的龙照片看起来不太好!

是 3A1.5欧的东方二手86型步进电机。
X宝上的 "DIY三轴雕刻机电气套件"。
雕刀崩了。试试机,就懒的换了。

网友(2009-08-18):
LZ直驱力量如何?电机扭矩多少?

网友(2009-09-27):
ZX50C数控改造(要多少钱)

兄弟这样的钻铣床改造要多少钱啊

网友D:
铣床改了数控后能雕刻了吧

网友:
应该是步进马达+闭环方案是最好的

伺服马达+闭环是效率最高,但控制不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铣床改了数控后能雕刻了吧

能, 不過主要做些鋁加工. 慢速的.

网友(2010-06-09):
不错,简单,快速,实用

网友:
我也有你这种想法:就是在尽量不“破坏”原有对象的前提下给对象增加功能!

网友:
看了视频,感觉扭力和速度都还是蛮厉害的!

网友:
我也暂定这个方案

网友:
再顶一下,这样简单实用的好啊

网友:
强力雕刻机!

网友:
准备开工

网友(2010-10-23):
机械加工请教

我用小铣加工铝板,铝板大小是200x110x20,项目:在板上开两个分别是Φ57和Φ78的圆孔,问题是加工过程中,铣刀刀路严重不走圆弧,我设置的加工参数是:主轴转速:800r/min、走刀速度:30、下切步进:1mm、刀具:Φ6键槽铣刀。加工铝板出问题后,我就用同样的木板验证刀路,也出现同样的问题,我又换了一个曾经用过的刀路文件,结果又是好的。接着我还用这个好用的刀路文件在铝板上使用,又出现了一开始的问题。开始做的那个刀路文件我同样先在木板上试过,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个现象里面我有以下几个问题:
1、同样的刀路文件在木板上好用(在木板上加工时只改变了走刀速度)为什么在铝板上出了问题?
2、在铝板上加工时出了问题,我又换成木板了还出同样的问题?
3、在木板上我新编了一个刀路,用起来又没有问题了?
4、我还用3的刀路,换成铝板,又出现了同样的问题?(特别是沿着X轴圆的两端逆铣时左移,顺铣时右移,还不直正圆。)

网友(2011-07-26):
简洁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