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600为何可以这样?

楼主(2009-06-04):
很久没炸这部600ESP了,今天为它做个体检,发现主旋翼固定座的定位插销竟然在向位器导孔槽外面,我可是经常飞的,这样也行?
我立即取掉主轴固定螺丝重新安装主旋翼固定座并上回主轴固定螺丝,然而定位插销竟然又可以从向位器导孔槽跑出来,这可有点怪吧?
纳闷啊,大家的600有这情况吗?

网友:
老羊哥哥,这个是正常的。。
原因是亚拓新版相位器短了。你又是使用的数码舵机,断电后把桨收起来的时候相位器将近靠近十字盘的最低点,这时候刚好相位器能跑出来,下次把桨展开的时候一个没注意就溜出来了,这是新款600nsp导致炸鸡的一个原因哦。
据说相位器改版是因为剧烈3d的时候中联的销子能打到十字盘。。。。

网友:
600N ,无这个现象,600NSP有这个现象。。。

网友:
刚看见。老羊升级了升降舵的导轨了?
还是esp?

网友:
负责任的说。。我ESP 拿手这样出来过。。但是飞行飞不出来。我用不到那么大的负螺距。。。

网友:
很不正常!

网友:
哈哈,太不正常了~~

网友:
楼主说的情况很正常的,新款相位器的上面变短了,断电以后十字盘落到底下时相位器就会从导轨里跑出来,所以每次飞行前一定要检查一遍啦。

网友:
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
没事,只是翻的时候严重跑偏而已,控制的住,呵呵

网友:
正常得很。用旧款相位器就没事。

网友:
我的NSP也是这样的,也因为这个掉出来后炸鸡一次,付出不小

以后每次飞前都学会检查这里了,,因为每次折叠桨后,提飞机时就容易把这个弄出来

楼主:
知道了,多谢LS各位。

网友A:
负螺距不要太大,
就可以纠正了吧

网友:
 还是这样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负螺距不要太大,
就可以纠正了吧

正常飞行中不会掉出来,因为即便-15的副螺距,都不可能掉出来,只是在保养或者搬动飞机的时候,认为吧十字盘移到最下面挨着侧板了,才会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