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B2845电机+50A电调带65cm的船有什么效果?

楼主(2009-06-04):
电机
:兴耀华B2845 3745KV 电调:新西达50A
电池
:花牌(黑色3S1P)11.1V 2200mAh 20C 桨:432 船:65cmO艇 我现在已经购下这个配置,不知道这样到底行不行,我查了很多以前大家的帖子,也搞不清这样的配置会不会将电机电调烧掉,开始发了帖子,各位大虾都不理我,呜呜呜,好伤心,老虾们帮我参考参考,我这个新手这么配置行吗?刚开始玩,我不要求速度,只要全油门不烧设备就行。谢谢大家了。

网友:
电池大肚,电调危险,慢。

网友A:
电机有点小,怕船起滑不了或起滑困难,O艇的电机负载就会很大!
建议换KV值2000左右的B2856电机,电调换100~70A的比较稳妥点

网友B:
不行,一个字,换。看看别人的帖子,对你有帮助

网友C:
电调肯定小了,建议换125A电调,和70A的差不了多钱,125A的更保险点。虽说不追求速度,但电机也偏小,能换成B2858或B36**的最好。就你目前的配置,烧电调的可能性极大。

网友D:
电调死墊

网友E:
买了再问啊

楼主:
哎,本来动力买来是改小A5的,后来改主意了,就入了一个65cm的艇
现在电机电调到了,买电机的时候说是3745kv的,怎么到了以后上面贴的是3700kv的啊,查不到有这个kv值的B2845电机啊。

网友F:
建议楼主还是把配件装在小A5上吧!!

网友G:
电调吃不消,电池也经不起全速长时间。

网友H:
危险!
LZ的配置整个小了一号啊!

网友I:
电机可能是电直用的电机。50A-----飞机可以船就死硬。

网友J(2009-07-28):
学到了.收藏了.

网友K:
432桨不能起滑,必须用435。电机要用3660以上。电调100A以上。

网友L:
目前配置用32的浆,船起滑困难;换35的浆或大点的马达电调危险;最经济的方式是卖掉船壳,换成A5的;刚好适合你现在的动力配置。

网友M:
没有早看到这个帖子呀!!
我的70cm的玩具船,2217/KV3600的电机,60A水冷电调,3s锂电,不到2分钟电调烧了

网友N(2009-10-14):
猛~~~电调太那什么了~~~我的用50Axxd自己改的最冷,2218电机 4SA123,桨都跑断了电调都没事,你是不是桨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