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前辈们,YT600前尾轴传伞齿上轴承更换问题!!!! ...
请问前辈们,YT600前尾轴传伞齿上轴承更换问题!!!!!!

楼主(2009-06-04):
小弟今天更换YT600前尾轴传伞齿上的两个轴承,12×8×4的拿两个大轴承,拆的时候就很费力,用个小锤子一点点敲下来的。拿一个新的伞齿,然后再把这两个轴承敲上去,再装进座子里面锁好。发现轴承不是很顺滑了,问了模友,说我把轴承给搞伤了,心痛万分,想问问各位大大,到底怎么换这两个大轴承,伞齿和这两个轴承套的实在是太紧了啊。

网友A:
用一根廢掉的傳動軸從伞齿里面頂出來

网友B:
我昨天换的时候也费了牛劲了。所幸没有伤害到轴承。装回去的时候,LZ可以先把轴承放进伞齿箱里,然后再把伞齿从前面插入,这样就不容易伤害到轴承了。

楼主:
奶奶的,我是心痛的不行啦,2搂的大哥,我是新机器,还真没有废的那个柑子,我突然想到,塑料的热胀冷缩程度要比金属的厉害,我放冰箱里面去冰,会不会塑料缩的比金属厉害,就好拿出来了呢

网友C:
伞齿轴承
我也遇到过给大家说说心得...YT原装的伞齿轴承非常非常的紧.....拆下来非常费事。。。。但是建议大家装上去的时候 用砂纸 将新的伞齿打磨 让轴承很容易的放进去,,,,这样你以后换的时候 就不用这么费力的拆了。。但是装新的伞齿 还是要打磨以后再装进去。。人家YT的用液压机压下去的 我们根本没那设备。。所以只能用这个笨办法了。。

网友D:
轴承装配问题而已,装好以后用一根废主轴上下敲一下伞齿就顺了。
PS,轴承损坏后肯定不会是不顺滑,而是转到某个位置会卡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