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失控

楼主(2009-06-04):
今天在操场不停地翻,换了块新
电池
,翻了大概三下,最后一下飞正后,飞机就不听使唤了,狂抖。。。。乱飞,情急之下,果断切了熄火,损失碳桨一副
太郁闷了,,第一次失控炸鸡,还是换了2.4G后,不知道什么原因。
是ASSAN新款的

网友A:
看看电源、接线等,失控很多都是这些原因

网友B:
期待查明原因,正想入ASSAN

网友C:
还能切熄火,是别的原因失控吧?
连杆有损失么?

楼主:
连杆断了

网友D:
好怕怕的 ,快找原因呀!!!!!!

网友E:
哈哈。2.4G也失控了,谢天 谢地 谢人。。。。

网友F:
ASSAN 是什么牌子?

网友G:
期待查明原因

网友H:
怀疑电源
电量不足EBC不正常吧

网友I:
你切熄火有反应怎么就说是失控了。 说明舵机还是受控的。 空中乱飞,说明动力没有掉。我感觉是机械问题的多。检查个别舵机是不是有死舵,各个插口,旋翼头连杆

网友J:
很多時候失控都是人為的,特別是接線,上星期台600NSP失控就是一條筲鬆了鎖不到尾,上兩星期一台50CC失控就是電源接線鬆了!

网友K:
我也用ASSAN的
至今都安全
能切熄火?说明没失控

网友L:
不要乱发话题误导别人,查清原因再说,ASSAN一直在用,从来没抖过一次

网友M:
就是呀!原因没找到先乱怀疑,没有依据的话不要乱说

楼主:
电量是足的,不是乱飞,是抖舵!!抖舵不叫失控吗?

网友M:
原帖由
wu253339539
于 2009-6-5 14:20 发表
很多时候抖舵不是接收机的原因,电调BEC供电不稳定一样会引起抖舵,我用146IP接收时也发生过抖舵现象,就是因为电调的BEC供电不稳定,其实电调的BEC在夏天高温天气是很容易出问题!别什么原因都说某某拍子的接收问题。

网友N:
我也用ASSAN的,一发3收,固定翼一个,直升机2个, 至今使用正常,未发生失控抖舵什么的现象,能切熄火?说明没失控把,建议作个振动测试,看是不是有什么松动现象

楼主:
暂时找不到原因

网友O:
LZ不要紧张,把你那个可能有问题的接收发回来,我们测试,本着先解决问题的原则,不管有没有问题可以先给你换一个新的。
另外,希望LZ再多查查其它的原因,万一(我只是说万一)换一个新的还是失控了,再找其它原因你就又多一次损失了!
我希望是我们ASSAN的问题,那样换了接收你的问题就彻底解决了!

网友P:
我自从用上ASSAN就不知道什么叫失控.时间不是很长用了8个多月了. 以前用T9那个失控让我无法隐受.

网友Q:
能控制,怎么叫失控。。。。晕了

网友R:
2.4G不会这么差吧。

网友S:
ASSAN2.4g也入手半年了//没失控和抖舵..
不知道你在哪飞?最近别在高中和学校飞飞机..最近高考了....

楼主:
或许表达没表达好
或许正确的叫法是叫抖舵,不是失控
先看看吧,有点头大,不敢飞了,调试时没问题的
我相信我选的牌子

网友T:
..................... 我也在用这个ASSAN2.4g

网友J:
怎麼抖法,我的京商90用輝盛996,用5粒Ni-Mh電,充滿電時就一直抖個不停,當飛幾個起落後就好些,後來一個3001也抖舵,當去到某位置時就抖,換了舵機就沒事了!我是用6018接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