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x无提示音维修完成!

楼主(2009-06-05):
亚托35X只用2次就无故失效 ,无提示音马达不转。拆开看看能不能修,节约资源!!
检查3路输出4336完好无击穿,测3路前级驱动管1AW NPN管集电极中的1路对地电阻为1K欧,其余2路接近无穷大,那个漏电电阻有时有有时无耗费半天时间反复测量,割断其间铜箔确定是线路漏电,汗!这工艺,
最后飞线上电呻吟重现!!维修成功!
上图参考!

网友:
感觉电调真正复杂的部分在程序,电路不算什么

网友:
这个要顶,已经受过3次这样的折磨了,看来不是程序丢失吧!!!?

楼主:
我都拆了2回了,第一次以为芯片虚焊拿焊台吹下又好了,又用了一天,第2天就不行了再焊芯片也无效了看来就是驱动电路的问题

网友:
收获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