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侠帮我看看这个电机怎么接线?

楼主(2009-06-05):
电机输出四根线,应该两个线接电容、两个线接电机?怎么接?怎么实现正反转?谢谢各位回答

网友:
不懂,等楼下回答,躺会沙发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输出四根线,应该两个电容、两个电机?怎么接?怎么实现正反转?
不理解你的意思,但是单相电机4根线是正常的,这个电机应当是1个电容,因为内部没有分离开关,不可能接2个电容,启动电容在电机启动后要切断供电的;就图上的电机如果两组线圈阻值一样,也就是两个绕组相同的情况下,随便那一组串联电容后并联到另外一组上,就可以运转,事实上只有两种串法,也就是正转与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输出四根线,应该两个电容、两个电机?怎么接?怎么实现正反转?
不理解你的意思,但是单相电机4根线是正常的 ...

不好意思,写错了,已经修正,应该是连个线解电容······谢谢提醒

楼主:
你是说,电阻检测四根线,比如1.2.3.4,假设1~2连通阻值=3~4,那么在1.2线上串联电容然后并到3.4上即可,如果反转则需要将电容串联到3.4上,然后再并到1.2上,是这样吧!

网友:
这个电机我看了一下子,是个单相电机,

你要先量一下子,1234,如果是12是通的,34是通的,那么13接起来,24就接电容,进火线接13和2,是正转,那么接13和4进火就是反转,

网友:
要是电容量不够也会有两个电容。

网友:
参考一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65497&page=2#pid3729744

楼主:
貌似知道了!明天试试,谢谢了!

网友:
示意图 供参考

其实接线方法有好多种变通方法,但万变不离其中,旋转方向与内部接线也有关系,内部接线是确定方向的关键,封闭式压缩机接线就是这样。好在这种电机可以随意变通,没有主副绕组之分,没有固定的头尾之分。但选择电容要合适,否则不是烧毁电机就是电容烧毁,很可能还会放炮,危及人身安全。
简单画了几个示意图,仅供参考,那个简单,你自己分析 。

楼主:
谢谢!感谢各位高手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