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忘掉 016吧,换代产品 026 已全面上市,哈哈

楼主(2009-06-05):
大家忘掉 016吧,换代产品 026 已全面上市,哈哈
套机 1000出头,空机才 350元哦,哈哈

026 对比 016 改进和升级的地方:
1、动力升级为 无刷动力
2、电池从 1000 升级为 1500 锂电
3、尾推 黑人兄 说的那个问题已解决
4、旋翼头做工精度更好了
5、尾管加粗
6、遥控升级了,现在可以调 感度了
7、陀螺仪升级为性能更好的 0704B
。。。。。。

我个人觉得 026 的升级还是相当成功的,呵呵
比 016 贵出的300元完全值得!
016 也算是可以寿终正寝了,呵呵 :loveliness:

网友:
看来E-SKY的大旗你们将继续举下去了

网友:
空机没得卖,而且贵了点吧

网友:
如果是這樣~那还是不錯~

网友A:
我的回复被删除了?
你们仔细看看026的旋翼头!

填完等026有了金属机再买!
塑料的这版买不得

网友B:
ESKY的六通机问题多多,性价比太低,质量太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回复被删除了?
你们仔细看看026的旋翼头!

填完等026有了金属机再买!
塑料的这版买不得

026的旋翼头基本是013的减配版本, 不知道有啥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回复被删除了?
你们仔细看看026的旋翼头!

填完等026有了金属机再买!
塑料的这版买不得

前一个帖子有不合适的链接,被咔嚓了。
026看说明书是能完全用现有的旋翼头金属副厂件的。 就是尾波箱没戏了。 尾管粗了1mm。 牛人的话可以自己想办法改装一下。
不过, 俺也不会再花350去升级的, 把手头016玩烂了为止。

初略的算了一下, 保留现在016的大部分配件,等026配件价格稳定了可以考虑自己升级:
1)旋翼头能直接用
2)买个一体机身,2x
3)尾管
4)微波箱,尾推一套, 尾轴能用, 不知道尾桨夹能用否。
5)舵机安装架,尾拉杆支架。。
6)全套拉杆,估计也能自己DIY

估计也要200大米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回复被删除了?
你们仔细看看026的旋翼头!

填完等026有了金属机再买!
塑料的这版买不得

不是你的贴被删除了,而是那个贴整个涉嫌广告被财神删除了 (因为我加了个淘宝链接)
这个贴是我重发的。。。
另外声明一点啊,大家别误会,我可不是托
我只是个对国产直升机事业比较有兴趣的业余模型爱好者而已,呵呵:loveliness:
我觉得我们自己的产品自己都不去关注(无论优点还是缺点),还指望谁来关注呢
欢迎大家拍砖!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KY的六通机问题多多,性价比太低,质量太差。

026 你已经飞过了?
时代是发展的,社会是进步的。。。
我个人觉得 026 比 016改进还是很大的。。。
相比 016,我觉得 026 入流得多
但 026 的定位当然比 450低端得多,就不好与 450比较了,呵呵

网友A:
026的缺陷就是旋翼头!固定副翼横轴的地方!016还是金属的,026居然改塑料的
怕副翼不晃?

生了金属旋翼头不上金属尾推?

我等着看好戏。016的改个尾推,就是好东西

网友:
我还飞E016呢,没米呀。

网友C:
Crossa我真想试试看你的016......

网友:
引用 网友C:
Crossa我真想试试看你的016......

参见圣上,臣的016这两天改了配置

今天去买电烙铁。。。这几天住媳妇家,没法焊东西。。。

有空在上海恭迎圣驾

网友:
引用 网友A:
026的缺陷就是旋翼头!固定副翼横轴的地方!016还是金属的,026居然改塑料的
怕副翼不晃?

生了金属旋翼头不上金属尾推?

我等着看好戏。016的改个尾推,就是好东西

老兄是说这个平衡翼控制组吧? 026的这个是改进了, 虽然不如013的,但是也不是塑胶上面直接拧螺丝的。。。 有两个小的金属头,应该是自己装在贝尔臂里面。 平衡杆固定座两端也加了轴承。。 这个改进的地方是016塑胶版本很容易炸的地方。

网友:
这个是026的平衡杆固定座。

这个是013的。

013的这个有金属轴。 估计更不容易炸坏。但是估计要换这个, 贝尔臂也得换。

网友:
搞错了 , 确实看起来是塑胶上直接拧机米螺丝。。。 呵呵。
Crossa 真乃高手高手哦。

网友:
那是,相比016贵300但换无刷了就值了

还有其他的改进什么的,是好不错。所以016也停产了啊。
但不表示023就没问题,用了就知道有缺陷了。新手还是别入这个。
重点是1000出头说的对不对?013不是都要1000了。价格对不对。

网友:
出0100006都不会选择:)

楼主:
貌似与 013 的这个件是通用的,
万一出现此问题,通过升级 013 的这个件即可解决:loveliness:

楼主:
还有种选择,就是换回 016 的这个件
代价就是球头就不是金属的了

网友:
所以 我不买026是有道理的

这个你要感谢黑人

026还有个不利于新手的地方
就是那个短的球头杆,现在改成可以拧动的了

网友:
谢谢,早就忘掉了

现在飞飞越450

网友:
尾管增粗后,那尾重的现象现在改善了吗?

网友D:
还有,016平衡杆的直径是1.8mm的,现在不知道是多少?会不会换成2mm的了呢?这样就无法直接代换了……
平衡杆固定螺丝,采用的方法类似004的——螺丝拧进塑料孔里,这样的话,拧动次数多了,是不是会发生滑丝?
一旦滑丝,平衡杆是不是就会发生很大的窜动呢?
016是拧在一个金属环上的,似乎更牢固些……

网友:
esky什么都是塑料的 适合400以下机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有,016平衡杆的直径是1.8mm的,现在不知道是多少?会不会换成2mm的了呢?这样就无法直接代换了……
平衡杆固定螺丝,采用的方法类似004的——螺丝拧进塑料孔里,这样的话,拧动次数多了,是不是会发生滑丝?
一 ...

看说明书平衡杆应该是2.0mm了。塑胶的拧多了估计会滑了。。。 上502

网友:
但零件還是太貴

网友:
不知道016的配件还出不出,如果不出大家手头上的016就惨了

网友F:
大家忘掉 026吧,换代产品 pro全面上市,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家忘掉 026吧,换代产品 pro全面上市,哈哈

嗯,不错。。。
1套 Pro 差不多购买 4套 026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说明书平衡杆应该是2.0mm了。塑胶的拧多了估计会滑了。。。 上502

上了502后,就别想拆开了……
这个主意不怎么样……

网友(2009-07-15):
有人买了 026 了吗? 说说如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