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使用西玛特机床配套的夹具?

楼主(2009-06-05):
买了一台X2,并购买了配套的42件夹具?如何使用它们。有没有典型使用它们的图片?谢啦

42件夹具

42件夹具

楼主:
转口钳的使用

如何在X2上使用可转口钳

可转口钳

可转口钳

网友:
看来楼主比我还菜,两侧空螺丝口装螺栓紧固在台面上,中心手柄松开台钳可旋转角度,手轮控制加持,不知对不对

楼主:
谢谢楼上,只是这是基本的装上,我是要如何使用,有一些图片,特别是夹具,一般典型用法。长短螺杆有在夹具体的物件的时候有什么区别?

网友:
如何使用?真的假的?

网友:
价不低啊!

网友:
不会用~~~~????
  ~~现在X2  白菜价??》》

网友:
还需要杠杆表

网友:
真不会用送我好了 。

网友:
怎么说呢,压板的功能,就是通过各个部件,自由搭配,目的一个,就是把工件固定住,没有什么统一的用法,只有最基础的使用方法。

网友:
只要能夹牢,还不妨碍刀头工作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