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菜——问个手机锂电池驱动小电动机的问题

楼主(2009-06-05):
帮四岁半的儿子摆弄四驱车,正好手上有几个旧的手机锂电池,就接上试试,有的电池接上电动机只转了一下就停了,只有两块可以连续运转。到网上查了查,大概知道了原因。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两块可以用的电池在运转起来(这时速度很快)约一分钟后,就开始降速,象电量耗尽一样越来越慢直到停转;然而过几分钟后再打开开关,又可以高速运转大约一分钟,然后又慢下来直到停转。如此反复,已经十数次,依然如此。电池在接上前已经充满。这是电池的问题还是电机的问题呢?

网友A:
 电池放电C数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放电C数不行

大致明白一点了。是不是所有的手机电池都不行呢?因为在另一台小遥控车上我也用了手机锂电,可以玩大约十几分钟呢,只是速度比用5号电池来得慢一点。

网友:
我也在玩具直升机上试过,一下子就没劲了,严重早泄

网友B:
把电池上带的保护电路拿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池上带的保护电路拿掉。

这个还没试,电池本身带接线头所以没拆开呢。有空试试。谢谢。

网友:
可以转一分钟高速,估计和C数无关

网友:
和C数有关,手机电池有放电保护,其中,电池分放电型,和容量型,你用在小电流马达上应该也用不了多久,刚开始高速跟电压和放电有关,你可以用万用表测下,

网友:
提醒楼主一下,手机电池(特别是钢壳的那种)大电流放电,发热有爆炸的危险,慎重!!!!!!!!!!

网友:
手机电池才几C啊用模型的 吧

网友:
手机电池用在动力上是很危险的,一旦爆了,不像动力锂电只是冒烟起火而已,而是真的会炸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提醒,这么危险还是不试了。

再多问一句,用在电筒上的CR123可充锂电和数码相机的CR-V3可充锂电可以用做动力电池吗?它们跟手机锂电是一样的吗?

网友C:
用可充电的AA电池不就好了~
手机锂电放电C不够,工作后压降厉害,跑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可充电的AA电池不就好了~
手机锂电放电C不够,工作后压降厉害,跑不了的~

谢谢,因为手头上有一些旧的手机电池,想利用上,才有此一问。
另外CR123可充锂电和CRV3可不可以做模型动力电池呢?

网友:
还是不要尝试了,这些锂电的放电电流太小,强行使用还是很危险的~

家里长备一些AA可充也还是有用的啊~

的确想用那些个锂电的,看来得改过那个130马达才行,换更细的线,把电流降低,这个还是有点难度的~

网友:
手机锂电还是拿来做控电算了吧

网友:
把电池里面的保护电路去掉就可以了,但是要注意不要过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