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通玩具电直偏转调法

楼主(2009-06-05):
朋友那有拿了台玩具三通电直,但把控调到最右,而且把杆也推向右了,飞机还是慢慢的打左转,如果推向左边,飞机左转更快.
请教有什么方法可以调好.

品名:猎鹰遥控直升机
型号:ZS-023-E
遥控器:三通道

楼主:
上多两张图

网友:
3通的没必要玩了,上4通吧,我们这个不错: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73ca5&x_id=0db1

网友A:
需要改控,加个电阻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改控,加个电阻就可以

要怎么加啊,说详细点好吗

网友:
我就玩3通的,先问下你的带陀螺仪的吗,如果带了你可以这样试试:先开机把遥控上的微调全部调到右边,再关接收器,关发射器,发射器关掉后在开之前把那些微调全部调回中间后,再开接收和发射器,看看还转不转,如果还是转多重复几次这个操作,我的3通就是这样调好的,现在调好后一点不转就是整体还有点漂移调不好,地方大的话,我可以脱控15秒以上.希望能帮到你.如果你的还是调不了就只能找高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