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的副厂金属套件

楼主(2009-06-05):
LAMA的副厂升级金属套件是100%的样子货啊,装上就剩下好看了,刷锅那叫一个厉害。郁闷。谁有好主意,谢谢。

网友A:
怎么个刷法,说明一下

网友B:
你说的不错。
好主意就是换回原来的塑料件,像LAMA这样的飞机根本不需要用金属件来提升精度。因为它的精度本来就不高,塑料件完全可以满足需要。

楼主:
本想买来将个三通的直升级到四通,可惜了,飞起来就画大圆圈,怎么也调不好,郁闷。

网友C:
金属件太重了 只要升级中心座组就可以了

网友D:
楼上说的有道理哦!:loveliness:

网友E:
副厂金属件刷锅的主要问题应该是A桨夹虚位太大,建议在A桨夹轴孔里加个铜套

网友F:
一直想出手买副厂的金属件,看来只能买原厂的,副厂不争气啊

网友G:
建议只买A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