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6问题。。。

楼主(2009-06-05):
开机后陀螺仪三声不同旋律的音效。一个红灯一直不停的闪光,大该10秒后变成长亮,动一下油门,然后就不停的一直嘀`嘀`嘀`嘀`嘀`嘀的叫,不管是哪个手,上下左右都是动的陀机,螺旋桨没反映。。这是怎么回事???    原厂升级件,原厂无刷电机,好赢25A。。

网友:
 电调行程设置了么

网友:
油门信号不对。仔细阅读好赢说明书

网友:
好盈的油門設置~

网友:
换过配件的我就回答不上了

俺的电调接电都是没声音的,太低档了

网友:
呵呵,油门反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