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robo Quark双浆的调节

楼主(2009-06-05):
新买的QUARK,双浆的重量一致了,可是有双浆问题,请问该怎样调节呢?

多谢

网友:
用开水烫

楼主:
然后呢?皮鞭滴蜡吗?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我的Quark买来没有双桨,也没有换过桨。

网友A:
那两根小連干可以調一下嗎~

网友B:
用吹风吹。。。。软点了再校正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两根小連干可以調一下嗎~

没有小连杆,所以比较郁闷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期待高手解答。
我的Quark买来没有双桨,也没有换过桨。

我买回来5分钟就炸了个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吹风吹。。。。软点了再校正形状。

怎么矫正呢?可以详细地说说吗?
矫正浮力大的那只浆还是浮力小的那只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回来5分钟就炸了个浆...

嗯...佩服佩服。我回去也研究一下好了。

网友D:
根本不用啊!!!原装有调整双桨的拉杆。就是链接平衡翼的那根短拉杆。。而且每个桨的螺距是可以单独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本不用啊!!!原装有调整双桨的拉杆。就是链接平衡翼的那根短拉杆。。而且每个桨的螺距是可以单独调整的。

呵呵,调好了,这种设计挺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调好了,这种设计挺不错的

......难道之前你都没发现?

网友D:
同学们。。。说明书是必须熟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学们。。。说明书是必须熟读的。。。。。。

请问那个新手使用的电调保护怎么取消啊?
带着这东西不能飞外场啊。

楼主:
今天还发现电池盒的位置是可以前后调节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还发现电池盒的位置是可以前后调节的。。。

出厂位置就比较合适了。唯一麻烦的就是电池太难找了。

网友:
怎么回事

我记得是调桨夹的螺丝啊.那个螺丝攻入的深浅就可以啊.

网友:
LS还是尽量说普通话吧...你这么说话不知道几个人能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厂位置就比较合适了。唯一麻烦的就是电池太难找了。

电池可以用Thunder Power 730mAh的,大小刚合适,自己焊个连接头就可以,价格是原场电池的一半,可以飞到15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可以用Thunder Power 730mAh的,大小刚合适,自己焊个连接头就可以,价格是原场电池的一半,可以飞到15分钟。

请PM个淘宝链接吧,我没有找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