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个问题,舵机有正负之分吗?

楼主(2009-06-05):
弱弱的问个问题,舵机有正负之分吗?接反了会不会烧。

网友:
有的呢。棕红橙或者黑红白,中间红色正,一边棕或者黑色是负,橙或白是通道信号。用万用表量一下接收机这边,找到相邻两排不通的就是信号脚咯。反了左右是不会烧的。

网友:
看这个图:正和负脚都是整排连通的,S脚各自独立,不连通的。

网友:
反了不会烧,但是也不会动

网友A:
中间是火线 没事乱接吧 动了就对了

网友:
LS说的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是火线 没事乱接吧 动了就对了

网友B:
学习了!一直以为接反了会烧接收,接的时候提心吊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一直以为接反了会烧接收,接的时候提心吊胆的

不小心接反过很多次~~
但電調和電池就真的不能接反~

网友C:
舵机上还有“火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舵机上还有“火线”?

同问 , 舵机还有“火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