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迪翼龙和艾特的翼龙,质量差别大吗?

楼主(2009-06-05):
价格相差100,不知道质量相差多少,相差不多的话,就入手启迪了

网友:
一直飞艾特的,3通、4通都很好,启迪没飞过
楼下继续

楼主:
艾特贵太多,感觉很不划算

网友:
启迪翼龙感觉也不错的 基本和艾特差不多

网友A:
淘宝上有人卖85元,而且运费只要20元, 比启迪便宜了15元,我买了,现在还在路上,不知道质量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有人卖85元,而且运费只要20元, 比启迪便宜了15元,我买了,现在还在路上,不知道质量如何

淘寶上有人賣48元的,運費才要10元,我買過兩隻,除了一些小零件不全之外,主體還是很好的...機身我也另外買了三隻,每隻只要15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有人卖85元,而且运费只要20元, 比启迪便宜了15元,我买了,现在还在路上,不知道质量如何
那个就是启迪吧!

网友B:
两个我都试过,也都炸过,算是能做个客观的比较。
首先机翼都差不多,不加碳杆飞无刷全油门都在空中解体,加碳杆后没出现过。
机身启迪的和艾特的差的不是一个级别。那个塑料的材质用手一捏就能感觉出来。拉橡皮筋都能把机身给拉歪了。除非买回来后用铝片加强,否则就别考虑启迪了。
还有启迪的舵机位可以装9克的。而艾特原配是15克的。那个舵机架两个牌子都一样的超级脆弱。哪都没炸坏呢先断的肯定是它。后来全部用洗洁精瓶子剪一半来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我都试过,也都炸过,算是能做个客观的比较。首先机翼都差不多,不加碳杆飞无刷全油门都在空中解体,加碳杆后没出现过。机身启迪的和艾特的差的不是一个级别。那个塑料的材质用手一捏就能感觉出来。拉橡皮筋 ...
看来艾特也不必启迪好多少

网友:
48元的没有尾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