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固定翼飘飘机是不是飞完后要把螺旋桨和机翼取下来呢 ...
请问固定翼飘飘机是不是飞完后要把螺旋桨和机翼取下来呢?

楼主(2009-06-05):
这两天刚接触固定翼,发现橡皮筋把机翼勒了很深的印子,螺旋桨是用橡皮圈固定的,放了几天后就断掉了,请问是不是飞完后要把螺旋桨和机翼取下来呢?

网友A:
就算不勒坏,皮筋也要老化的,所以还是拿下来吧...有橡筋粉的话最好抹一点,空中断了就麻烦了

网友B(2009-07-13):
我取螺旋桨的,机翼的胶圈换成普通的(几块一袋有很多个那种),机翼专用的飞的时候换上。

网友C:
以后改用浆夹!呵呵

网友D:
机翼的要取下来,要不会老化得快。 保护器的可以多备一点,技术好点了就换作桨夹

网友E:
楼上几位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