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电脑联机线制作-------------

楼主(2009-06-05):
    B6连接电脑的问题,大家比较关注,但是很多人都没有连接线,虽然B6第二版上面有一个所谓的USB口,但是是无法通过usb直接联机的,到现在我也没有弄明白到底要如何用起来那个所谓的usb口,甚至imax官方最近出的B6连接线也是只利用B6的第一版和第二版都有的那个温度探测连接口,淘宝有一家已经再买,但是售价70多块钱,确实有些高了,本文将主要介绍下如果制作这条电脑连接线,成本很低,大家有条件的可以按照我的介绍自己制作,没有条件的,我这里也做了一些pcb或者是安装好的成品提供给大家,无论是山寨B6还是正版B6都可以顺利连接通过。
     B6的温度探测口,我们在设置菜单中可以找到一条有关于设置3针的温度探测口是用来连接测温器还是USB连机的选项,我们这里一定要首先把它设置到USB模式,那样作出来的数据线才可以工作。

     B6的温度探测孔的定义如下图所示,正面摆放,右面是半边缺口,接口从左到右一次是+5v ,TX, 0v(GAD

会单片机的人,一看这个接口定义,就已经基本上知道这个一直困扰着大家的接口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其实就是个TTL电平输出口,我们所要做的连接线,也就是要制作一个TTL电平连接线,电路图如下:

将单片机的串口与电脑的串行口直连,这就需要电平转换。因为电脑的串口是RS232电平,而单片机的串口是TTL电平,实际上就是个用电平转换芯片(Maxi 232)搭的一个电平转换电路。(IMAX官方出了的那个连接线是通过cp2102usb转串口芯片转一个模拟的串口出来然后通讯的)   本电路简单一个芯片五个电容搞定,电路中为了防止反接,特意在+5V那里设置了一个4007的二极管防反接。
如果你的电脑有9针串口,你就可以依据这个图直接找到串口的第二针和第五针和电路相连,那么打开一下logview,选中你的串口号,看看是不是就可以连机啦!!哈哈!
现在的电脑一般不再保留串口,如果你的电脑恰好没有串口,你还需要一条USB转串口的转接线一般的淘宝10多块一条的340芯片的就可以了。

    电路很简单,我做了一些贴片板的电路,电路还没有一个1毛钱的硬币大,很方便挂在线上。大家有需要pm我吧,为了防止再被当广告贴删除,不贴店铺连接了!

网友:
顶楼主,造福模友!

网友:
walf应该为wolf吧

楼主:
嘿嘿,其实这个名字是好久好久以前就用的网名了,当时英语很菜(嘿嘿,现在也菜)把wolf写错了,不过发现的时候,已经注册了一大堆的名字了,所以就将错就错,不改了!嘎嘎

网友:
牛逼啊,有成品线卖吗?

楼主:
电路很简单,最好自己做,当然我也做了几个焊接好的成品线路,想要的话,pm我给你淘宝链接

网友:
楼主,你的电容怎么标的mF啊,这样的买不到哦。是不是μf哦

网友:
代楼主答:应该是μf. 除了15和16脚即电源间的那个电容用10μf左右的电解,其余几个用常见的104就行。

网友:
B8可以用吗

网友:
不错。蛮感兴趣

楼主:
b8用迷你usb线直连就可以啦

网友:
哈哈,我在等着试试呢,

网友:
我还是想要usb的

网友:
软件下不到,似乎线的作用就不大了吧

网友:
哈哈,我的线到了,还没有试过

网友:
我的刚到,已经连上了

楼主:
楼上几个都用上了吧。呵呵,做得有点粗糙,呵呵,手工就这水平了,不好意思哈

网友:
晕,我怎么把这事情忘了呢,现在就去拍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几个都用上了吧。呵呵,做得有点粗糙,呵呵,手工就这水平了,不好意思哈

哪有,刚拆开来看了下,做工很道地,焊工也好,就是数据线再长15cm就好了(充电器能放在机箱上了)

楼主:
呵呵,谢谢楼上兄弟夸奖,大家还有谁需要套件的,就pm我把,手上还有些套件,需要就pm我要淘宝连接吧

网友:
LZ,连接啊,我找不到啊。

楼主(2009-09-27):
这帖子,衬得那叫一个快哦

楼主(2009-11-03):
大家还有谁需要套件的,就pm我把,手上还有些套件,需要就pm我要淘宝连接吧

网友(2012-05-24):
德国那个LogView v2.7.484版了,现在下 载要注册,英文界面好办,但那里面有个随机问题是德文,搞不懂,注册不了,就下不了了,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还好有个同学正在德国,问问注册了下 载。

网友(2012-08-18):
正在研究这个B6连电脑
mark!

网友:
连接线弄好了
三个分立元件就可以
稍后测试过
单独发帖

网友(2023-10-17):
电脑端的软件楼主能分享一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