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DIY的问题,碳纤维板或玻纤该怎么加工

楼主(2009-06-05):
问一个DIY的问题,碳纤维板或玻纤该怎么加工

网友A:
据我了解 cnc雕刻机 最好

网友B:
电磨加磨片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C:
加工时刀要磨的特别锋利 下刀要小

网友D:
磨碳 LZ要用电磨的话 记得买护目镜和放毒面罩 我磨过~

网友E:
有专用的铣刀和钻头 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QQ 14670583

楼主:
多谢各位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