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工作室要毁段水泥墙,有什么工具可以轻松点?

楼主(2009-06-05):
准备把底楼的自行车库改成工作间,装修时外面建了一堵墙,推出去一米,现在有十平方左右。原窗户架已拆到新墙上,原处留下一个窗台,现在想在这个窗台上开个口子以方便进出,但墙体实在是太结实了,昨晚用锤子加凿子砸了两小时只搞掉五块砖,又不想动静太大搞得整楼都知道我在砸墙,用什么好的电动工具可以推荐一下?原来问过泥水工,用切磁砖的切割机能不能干掉,他说够呛,切割机只能切浅槽。
为免误解,说明一下,待毁的墙非承重墙,非受力墙,高1米左右,就是窗下的那堵墙,真见鬼,这堵质量也太好了,水泥层竟然有金属网,砖也是内里焦掉的红砖,特硬,而楼上的墙砖,用手抠就能抠下

网友A:
有一种工具叫电稿.

网友B:
只能找一把大锤,用力的敲。这样也比用电搞声音好(容易叫人接受)。

网友C:
凿马路的风镐。保证行!

网友D:
学888兄用锯的,我也是想把一窗开低点,墙有三十公分厚,我准备锯,我到不是怕声响,我是不想砸,砸起来屋里东西会搞的一塌湖图

网友E:
金属网,用TNT吧

网友F:
TNT 但别搞多了

网友G:
胡克弹性定律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4127137.html
http://www.china.com.cn/news/txt/2007-08/29/content_8762597.htm

网友H:
弄个挖掘机,换个头一下搞定,谁也不打搅

网友I:
还是用手工慢慢打吧。

网友J:
控制爆破

网友K:
这样的贴,必须顶!

网友L:
打二百个小洞,塞些大地红进去

网友M:
LS基本都是物理办法,没动静几乎不可能。
其实可以用化学办法:浓硫酸、浓盐酸什么的,几桶就够了吧?
用的时候小心点哦

网友N:
先用电锤,然后用电镐或风镐

网友O:
用火烤,浇冷水,这个没动静

网友P:
先做个攻城撞车

网友Q:
一天凿一块砖 你算下总共有几块。慢慢凿吧。一楼的墙都很结实的。。。。

网友:
买个大的云石机直接可以切开了,东成的大约就3---400块

网友:
这样的重大的“课题”值得在这里研究?

网友:
找个千斤顶 效果很好的 没有声音 就是的先弄个洞 再就是别顶错位置把楼弄塌啦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胡克弹性定律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4127137.html
http://www.china.com.cn/news/txt/2007-08/29/content_8762597.htm

支持
这样都能越狱

网友:
 长见识了,大锤80小锤40

网友:
我原来有本书,讲的有静压定向爆破。配方我忘了,有成品卖,打眼灌药浆,12小时后墙就碎裂。

网友:
胡克定律,看看《越狱》啦

网友:
注意是不是配重墙!!我也正在装修不光有承重墙还有配重墙,特别是高层建筑!!

网友R:
到外面找个搞装修的建筑民工,30元半个工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R:
到外面找个搞装修的建筑民工,30元半个工搞定

对 12磅锤可是排山倒海啊,短痛是最让人接受地。

网友:
引用 网友R:
到外面找个搞装修的建筑民工,30元半个工搞定

网友:
用往返锯,再不行就把楼主的办法全用上一遍

网友:
定向爆破

网友:
引用 网友L:
打二百个小洞,塞些大地红进去

这兄弟怎么跟我想的一样,记得看过一部电影里有这场景,但大地红估计没什么用,那玩意儿没力

网友:
越狱 越放后面越离谱 连起码的逻辑都没
我教你高效 便捷的方法 但是你要把图贴上来
  楼主如果是隔墙的话 可已把墙脚最底下一排的砖头拆下 然后在墙的两边轻敲几下 整堵墙就掉下来了
  还有个突然死亡的办法 更有效 你把图先贴上来

网友S:
25楼说的对,用水钻在墙上钻2排孔就搞定。大概要10元一个孔,不过泥水有点多。好处是安静,做好隐蔽工作房子拆完邻居都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S:
25楼说的对,用水钻在墙上钻2排孔就搞定。大概要10元一个孔,不过泥水有点多。好处是安静,做好隐蔽工作房子拆完邻居都不知道!

水钻的底座要打膨胀钉的

网友:
还是静压定向爆破好,无声音,靠的是药浆凝固时产生的膨胀力挤碎固体物质,可惜我在外地,没法找那本《民用**》

网友:
顶一下,都是砖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