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5MG抖舵的原因!

楼主(2009-06-05):
1 拿在手里推油到中油门,
舵机
正常!不跳舵!
2 第一块
电池
前半段正常!不跳舵!但是过一会就有问题了!
3 油门保护,手压住舵机,推螺距,垛机也很正常!没有一点扫齿的迹象!
4 转速越快,跳舵的频率越快!
5 只要一飞起来!螺距舵机就会在时不时的跳舵!请教各位大大,什么原因会使他这个样子!
6 会不会不是舵机的问题!是其他设备的问题!导致舵机跳舵!
7 有过类似情况的说说原因!谢谢!不知道的不要猜!不要误导!

网友A:
我有过类似情况,飞半截莫名其妙的失控保护 最后晶体焊到接受机上解决
首先排除干扰和震动,排除晶体松动的可能
另外您第7条有点那个

网友B:
控的问题

楼主:
我的控是9X2,接受是10DS,控应该不会有问题,我的600就是好好的!同一个控!刚刚把接受换了一下!在家里地上,试了一会没问题!明天拿到外面去看看!

网友C:
原装皮带吗?如果是就换之看看,只能用排除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