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esky lama v4的平衡杆!~~~~

楼主(2009-06-05):
入手esky lama v4才3天,就飞了不到10次,这个平衡杆从旋头上掉下来N次,每炸必找,这还好,保护主轴.有2次在天上直接掉了,直接造成炸机(相当郁闷),有什么办法能处理吗

网友:
检查一下连接处是不是松了,或者就换一个吧...

网友:
呵 每炸必是满屋找!没什么办法,肯定是连接主轴那个卡子裂了,不用老换(也换不起),以后熟练了,不炸了,就好了。我就是这么过来的。

网友A(2009-07-06):
我也是新手,遇到同样的问题。感觉是平衡锤连接设计的不太合理造成容易脱落,还有就是在飞之前把浆片摆好。只要飞机啊摔下来平衡锤必掉。我目前还没有发现在平衡锤在空中掉下的情况。据老鸟介绍换个金属的主玄头就不掉了。

网友:
换个金属的主旋头就不掉了。

网友:
都是一样的,弄个训练架吧,才几十块钱,保护JJ 强大有效,飞熟练了拆了只要习惯一下就OK了,你还只在屋里找,我的直接飞树上下不来了,尸骨无存啊。

网友:
我改造了一下,效果不错。就是找一段圆珠笔帽刚好能套在主玄头上,在笔帽上用铁丝在火上烧热烫个缺口,不要影响平衡锤自由活动就ok了。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新手,遇到同样的问题。感觉是平衡锤连接设计的不太合理造成容易脱落,还有就是在飞之前把浆片摆好。只要飞机啊摔下来平衡锤必掉。我目前还没有发现在平衡锤在空中掉下的情况。据老鸟介绍换个金属的主玄头就不 ...

好处是炸机时A轴没那么容易弯哦!

网友:
how to help you?

网友:
 不要在:风大的场所去放飞!!

风把飞机吹远了,,你拼命拉杆希望飞回来,,

问题就出来了——狂风一吹飞机在空中:平衡杆就掉了,上下桨还打架呢。

拉杆的时候,动作小点,平衡杆就不容易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