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履带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06-05):
8:1坦克的履带,用钢的好还是铝合金的好,铝合金是否耐磨?请大侠们执教。谢谢!

网友:
太大啦,没地儿开,不考虑磨损

网友:
当然是钢的耐磨

网友A:
8:1可是巨无霸了,比真坦克都大8倍,嘿嘿
钢是耐磨,可是考虑好钢的重量大,运行的时候抖动是相当大的问题·····不要一味最求钢履带,这是DIY坦克最容易进入的误区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8:1可是巨无霸了,比真坦克都大8倍,嘿嘿
钢是耐磨,可是考虑好钢的重量大,运行的时候抖动是相当大的问题·····不要一味最求钢履带,这是DIY坦克最容易进入的误区之一

谢谢!你的执教,准备铝合金下月开工。敬请指教。

网友:
 搞错了吧,8:1?有地方放吗?

楼主:
谢谢指教

是错了应为1:8

网友B:
和楼主探讨:初步计算,两条1:8的钢制履带重量大概是9.884公斤,两条铝制履带重量大概是4.05公斤。楼主权衡利弊。钢制履带重量大,寿命长,铝制履带重量轻,寿命短。为了解决这对矛盾,可以在铝制履带板的连接处加入钢套或铜套,即减轻了重量又增加了强度,只是设想,不知可行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楼主探讨:初步计算,两条1:8的钢制履带重量大概是9.884公斤,两条铝制履带重量大概是4.05公斤。楼主权衡利弊。钢制履带重量大,寿命长,铝制履带重量轻,寿命短。为了解决这对矛盾,可以在铝制履带板的连接处加入 ...
什么叫坦克,就是钢铁铸就的身躯,风卷残云般的速度,狂风暴雨般的火力,闪电般的反映,千分尺般的精准,地球般的防护装甲,那才叫坦克一种有形的慑人神魄战争武器。所以重量不是问题,质量才是根本。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什么叫坦克,就是钢铁铸就的身躯,风卷残云般的速度,狂风暴雨般的火力,闪电般的反映,千分尺般的精准,地球般的防护装甲,那才叫坦克一种有形的慑人神魄战争武器。所以重量不是问题,质量才是根本。

这爷们才是真正玩坦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叫坦克,就是钢铁铸就的身躯,风卷残云般的速度,狂风暴雨般的火力,闪电般的反映,千分尺般的精准,地球般的防护装甲,那才叫坦克一种有形的慑人神魄战争武器。所以重量不是问题,质量才是根本。

再加上发动机的轰鸣声,好一辆威风凛凛的坦克模型呈现在眼前   支持楼主

网友(2009-07-28):
引用 楼主:
什么叫坦克,就是钢铁铸就的身躯,风卷残云般的速度,狂风暴雨般的火力,闪电般的反映,千分尺般的精准,地球般的防护装甲,那才叫坦克一种有形的慑人神魄战争武器。所以重量不是问题,质量才是根本。

   有激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爷们才是真正玩坦克的

哈,错了。人家是开坦克的

网友(2009-10-22):
日 坦克的英语翻译是水箱 开个水箱还威风??

网友:
如果你的发动机功率足够用钢的当然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