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副翼用2个舵机分别控制 如何接线

楼主(2009-06-05):
请问副翼用2个舵机分别控制 如何接线 是用Y线呢 还是怎么接 不知道该怎么接到接收上了 希望各位前辈指教  飞机是J3

网友:
简单的用Y线。也可以用控设置两通道混控,两只舵机插混控的两通道,如果你的控有这个设置的话。

楼主:
控是DSX7 能指点下具体设置吗  之前没有弄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副翼用2个舵机分别控制 如何接线 是用Y线呢 还是怎么接 不知道该怎么接到接收上了 希望各位前辈指教  飞机是J3

分别接副翼(futaba是1通道)和襟翼通道(futaba是6通道),JR的1通道好像是油门,其他的不太清楚,看一下说明书。
设定副翼和襟翼混控为on,即可。
DSX7这么高级的控,再用Y线简直是暴殄天物,呵呵

网友:
搞不定就用Y线,方便,实用

网友:
2、6通道混控,选择翼型里面的襟翼打开,然后关闭襟翼功能就可以了~~~

楼主:
感谢各位前辈知道 本周开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