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油门尾巴朝右甩一下

楼主(2009-06-05):
我的450机,最近发现每推一下油门,尾巴就会朝右甩一下,不知什么原因,有谁知道请教了。先谢谢了。

网友A:
感度偏低,转速偏低,尾中立点不正确,尾舵机拉杆不直。。。。
楼下补充。

网友B:
正常 皮带的问题 只要偏的不大 ,没什么的

楼主:
谢谢两位,我根据你们的说法调整试试看,结果再向大家汇报。

网友C:
我有过此类情况 我感觉是大浆转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