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大电调能用在小电流上吗??

楼主(2009-06-05):
我用2200毫安20C
电池
,2212KV1400配9050和8060桨,用的XXD40安电调.烧了2个
电机
了.电机问题和认为因素可以排除.想请教高手到底是不是电调大了的愿意所制.

网友A:
和电调没关系 是电池、电机问题 或者说是螺旋桨问题
电池电压太高 !!换2S
螺旋桨太大 换小尺寸7XXX或者小螺距
电机KV 太高 1400…………飞了!! 换1000的 或者 800的
以上基本调整一个就可以了

楼主:
楼上高手的意识是40A配小电流是没问题的对吗?我这个配置很多人用的,怎么到我这就烧电机了呢?你说的好象是负载导致烧的,我忘说的,我烧的2个,一个9050是在20%油门30秒内.一个8060是50%油门1分钟内.试机下烧的.

网友B:
测量电流没?

网友:
配置没问题。看是否电机安装问题导致烧毁。
1、电机安装后是否转动畅顺?不要用任何物体阻碍转子和电机轴的转动。
2、是否电机安装螺丝过长?顶到内部线圈导致通电短路烧掉。
3、卖家马大虾错将2200KV的当1400KV的发给你了。

网友C:
我用2200毫安15C电池,2212KV1400配9050,30AXXD电调什么事都没有啊?怎么回事

网友D:
烧电机是因为电机负载超过电机额定功率所致,和电调大小无关,如果电调小,当然是先烧电调了。

网友E:
配置应该没有问题,检查地板那层说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