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置了将近一年的全新电池启用的话要注意点什么?

楼主(2009-06-05):
闲置了将近一年的450SE,65MG,401+9257,一块11.1V 2100mAh/
22C亚拓原装
电池
(全新没用过)。
还没有调试过上天,现在兴趣来了,想重新再调试然后学习悬停,
不知道在重新调试飞机上天的过程中要注意点什么?

网友A:
路过 不知道 帮顶吧

网友B:
多练模拟器,然后再上天!

网友C:
先充满电池,悬停飞行到约一半电量,电压在11V左右吧,待电池温度正常后再充满,循环此过程5次,即可爆飞。

楼主:
学习了,准备重新开工

网友D:
估计电池废了吧

网友E:
量一量电池的每一个单体电压,看看是不是每个单体的电压是否在正常范围内,电压是否平衡?如果都正常,应该就可以和正常电池一样使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