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陀螺的设置问题 GY401 DSX7 2.4G

楼主(2009-06-05):
菜鸟向老鸟求救:

通道和控的设置情况:
陀螺的三芯线进方向通道(RUDD),尾舵接陀螺,感度线进GEAR通道,控上设置(Input Select):GEAR 为GYRO SYS,  AUX2为INH, GYRO SENS选的是AUTO,  POS=0   GYRO Sense =77;  POS=1   GERO SENSE=40.    飞行模式Normal时 陀螺感度是POS 0;  ST模式时 陀螺为POS 1。
通电后陀螺的灯总是慢速闪 根据说明是尾舵没有信号,但我打方向  尾浆反应正确,同时摇动机身尾桨也有反应  我现在不知道我的陀螺是不是工作正常,陀螺的灯如何才能保持恒亮??

网友:
应该有个选项把rudd 设成陀螺模式

网友A:
飞行模式开关打到st1或st2

normal和“普通”,有区别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行模式开关打到st1或st2

normal和“普通”,有区别么

飞行模式 normal 感度POS 0,设的75, 模式为ST感度为POS 1,设的是40, Hold为 Sense= POS 0

网友:
你得把飞行模式打到st1或者2,陀螺仪才会“看到” 锁尾模式的感度。

楼主:
飞行模式我选的是normal  是不是我选错了??  再去试试

网友:
进系统菜单

把GYRO设置为GEAR.用第5开关通道来切换就OK了.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提醒, 重新设置了控  将感度线转到AUX2通道   切换开关变RUDD SW控制   灯终于稳定了  赫赫     不管怎么样  现在能练习了

网友:
主要是感度开关问题

网友:
是的如果你开了控的gyro sens功能,f mode开关用来切换锁尾和非锁尾模式。如果你的开关一直放在normal mode上,就等于一直告诉陀螺仪你要的是非锁尾模式。只有当f mode开关拨到st1或者st2,接收机的输出才会切换到锁尾模式。

用aux2直接控制其实更方便。rudd sw,是右上部的那个开关吧,那个开关通常用作油门保持。建议用左上方的gear开关或右上方的aux开关来切换感度。

网友(2009-09-02):
一般用Gear作为陀螺仪感度开关,毕竟直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