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冲电的接线困惑

楼主(2009-06-06):
电池
是串连的,冲电时中间的电池既接正级又接伏级这不短路了吗?

网友A:
这片电池的正极和那片电池的负极相接不短路要这片电池的正极和这片电池的负极相接或者那片电池的正极和那片电池的负极相接才短路。

楼主:
的确没短路,我说错了,但中间电池冲电时应该接电源正、伏级呀
请知道的详细说说

网友B:
是多块相同的充电器串在一起的,相当于对每节电池单独充电。

网友C:
说的好,是多块相同的充电器串在一起的,相当于对每节电池单独充电

网友D:
对直流电源,输出的所谓的正负极只是相对的

网友E:
相对的,一个比一个电压高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