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200 3s

楼主(2009-06-06):
請問大家原廠馬達用12t 的銅齒可用3 cell 電嗎?會不會轉的太快和會太熱?
先謝

网友A:
我没用过
3s建议降油门曲线,不然包你射桨

网友B:
可以~但一般是不建議~太暴力會對部件造成傷害~

楼主:
喔,明白。那用2s 的話是不是5150 比較好呢?

网友B:
我就用ake 7.4 880的~不錯~
esky 的lama 電也在用~

楼主:
請問你2s是用什麼馬達的呢?

网友B:
原來的~
用天蠍也不錯~

网友C:
我觉得原装电调电机用2S都可以很暴力了

网友D(2009-10-15):
不小心把飞KT小吉比的3S电装到200上,转起来有种声嘶力竭的感觉,吓人。飞几十秒就发现尾波箱顺时针被拧歪了,几乎与主轴成45度角。
结论是别用3S飞200。

网友E:
如果飞200 用3s的话 就的用12t齿轮实施了 我们这便是过15t的 电调过热 容易烧 10t的转速上不去 所以用12t的应该刚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