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UBEC

楼主(2009-06-06):
请问大家,能否用4个 L7805(1.5A电流)并联给40级油机供电呢?其实就是给4个3003舵机以及接收机供电。当然会加散热片。
这样可行吗?

网友:
在输出端加一个0.1欧~0.5欧的均流电阻即可,同一型号同一批次的内阻更接近,可以用小点的电阻,还有,安装散热片时要做好隔离措施,因为7805的散热端是与输出端短接的~

网友A:
7805散热片与地是联通的,不是与输出端联通吧?

网友:
7805散热片与地是联通的,不是与输出端联通

网友:
78h05 好一点 电流大一点 1个 稳5A。

网友:
引用 网友A:
7805散热片与地是联通的,不是与输出端联通吧?

是吗?好久没用7805了,一般只用LM317,还以为7805与LM317的封装是一样的~

网友:
不能并!可加一只管子扩流。

网友:
可以,就是没啥意思

网友:
就应一个7805加一个散热片就好了

网友:
给你个典型的三端稳压扩流电路,图中的三极管看你自己选择了,要根据重量、体积和输出电流而定。至于能不能用到你的飞机上,我也不知道。我的建议是选择马克西姆等DC-DC转换电源芯片,效率高些,温度低些。

网友:
路过帮顶了,UBEC一个多少钱,还是买一个稳定一点吧,当然,喜欢自己DIY的人另说了,玩机子就是玩过程中的乐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