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pro 连接杆A

楼主(2009-06-06):
听说亚拓450pro 连接杆A是一体化 不可调节的 球头扣 这样调起来机机非常的简单
不知道用450pro的连接杆A 用到V2上 能用否 有哪位模友试过吗?

网友A:
不能,v2和gf要用v3的定长连杆,pro的和v3的长度好像有差别。

网友B:
v2可以用
http://www.align.com.tw/shop/pro ... mp;products_id=2761

网友C:
这个比较省事;)

网友D:
一体化好啊不 用 调了

网友E:
这东西貌似秀的成份比较大。基本第一次调好后,就再也不调了。

网友F:
还是要调整吧,不然亚托也不是出生机连杆

网友G:
改成V3就可以用.(我已改非常方便)

网友H:
可以直接用哈!都用起了的

网友I:
 好用喔也改

网友J:
v3款的一体化连杆可以用在se、gf、v2上面
v3款的一体化连杆可以用在se、gf、v2上面,两对四个连杆,自己的gf已改。

楼主:
谢谢各位热情的模友....
意见都不统一啊,一朋友说V3的可以用 有人说V2的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