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舵机?

楼主(2009-06-06):
4通的lama有两个舵机,,怎么判断哪个是副翼舵机,哪个是另一个舵机?

MD500

MD500

网友A:
管副翼的就是副翼舵机了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副翼的就是副翼舵机了被

左右两个都一摸一样...怎么判断的说|?

网友B:
横向拨动某个摇杆,跟着动的舵机是副翼舵机
纵向拨动某个摇杆,跟着动的舵机是升降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横向拨动某个摇杆,跟着动的舵机是副翼舵机
纵向拨动某个摇杆,跟着动的舵机是升降舵机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