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问高手,3s改2s 怎么改?

楼主(2009-06-06):
手里有一组3s锂电,有一个坏了,想改2s可又没有那种3针的平衡充插头,单买一只插头又太不合算,想用原有的4针插头,去掉一只电池然后改平衡充接线,插3s充电插孔实现平衡充,各位大侠看看可能不?怎么接线?  还有个问题:平衡充的接线 我研究了一下2s电池之间的个平衡充接线算正极还是负极 啊?

网友:
去电子零件的商店有卖的三针插(带导线的),都是标准件,尺寸一样的。

网友:
直接去掉一块电芯不就得咯

网友:
一负全正 不就完了 再说3S的平衡头用刀片喀嚓一块下去不就完了

网友:
不用在换插头 直接用3S平衡插头啊

网友:
发贴者其实很清楚,来个明知故问

网友:
莫非高考

网友:
对下算正对上算负,骑墙派嘛